华硕H310M-K,15秒关机问题

楼主(2022-09-08):
华硕H310M-K,15秒关机问题,C21元件没安装0v,R167电压3.1V,C21和R167连起来就是0v,C21对地不短路!是否判断南桥损坏!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上拉电压 的问题 排阻

网友:
楼主把点位分享出来呗

网友:
华硕通病,OC#信号被拉低。桥附近,有成对的8脚排阻,通常是822对471.找出来,822一头5V,一头3.3V正常,不正常的修正常就不会15秒关机了。

网友:
把所有的通道都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