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按下开机键后黑屏,要进桌面才能亮屏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08):
新电脑,没用多久,开机黑屏起码30秒,黑屏的时候无论按什么都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pe,主机换插电视,没有用,桌面出现之前都一直显示无链接无信号输入,直到30秒后突然跳出桌面。无集成显卡,所以显卡没法换下来看。这大概率是什么的问题呢?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脑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bio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不用大概,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显卡升级bios吧。或者换一个显示接口试试。
显卡的boot display device 跟 desktop display device 不是同一个。

网友:
显卡显卡 换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遇到过老显卡不支持UEFI也是这种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
BIOS里设置了,你可以打品牌的400问下可以改过来的

网友(2022-10-22):
我也是这样,我的从显卡官网重新下载了驱动好了我的是DV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