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神舟战神Z7-ct7gk 买的BIOS测试好GK7CP6S_1.0解决自己合成找不到硬盘

楼主(2022-09-08):
神舟战神Z7-ct7gk 买的BIOS测试OK解决自己合成找不到硬盘
给客户修机器 换了南桥以后开机慢,自己合成以后就是找不到硬盘,无奈只能到网上买了一个,结果还真行
板号GK7CP6S_1.0  配置I7-9750  显卡1660TI  应该板一样号一样都可以用,就是开机LOG是神舟

网友(2022-11-26):
机械师的试试

网友:
炫龙T3 TI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23-02-15):
战神g7-ct7vk试了,要多按几次开关触发,触发后到0.74掉电,原来的症状是关机关不死

网友:
同版号刷上OK

网友(2023-06-17):
感谢试试看,,

网友(2024-02-23):
BIOS 亮机块 没有问题

网友(2024-07-05):
H好用  4秒亮

网友(2024-08-08):
BIOS 好用,每次开机4到10秒

网友(2025-04-09):
还真行,果然是亮机快的。。战神LOGO。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