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5000F笔记本CPU锁频

楼主(2022-09-08):
主人公~~  看到保修帖了么。没错就返修的

8月中旬修的不充电。同行今天叫过去拿~说没声音。
但是我一测 ,跟同行说的故障不一样。是卡。卡到没办法用。卡到声音都出不来。
立马想到锁频了。马上任务管理器一看只剩下0.4的频率(最开始没把握修好 没拍照)

立马找到我的好弟弟要了个BIOS  刷刷刷。还是一样 进BIOS 切换BIOS 的界面都卡到是不是买到假的笔记本
于是找我我的好弟弟要了点位图。跟他说有没有修过。锁频没思路。他叫我放弃~
不忍心 放弃就退钱了。 死磨硬泡要了点位。。

要来点位。一阵乱点。测到H_PROCHOT_D# 信号。发现0V

H_PROCHOT_D# 这个信号通过电阻改名去到PR8940 再连接PR8907

不犹豫直接拆了PQ8907 后 H_PROCOT_d#恢复1.0V 电压

进入BIOS 界面切换界面一整流程。进入系统打开软件能有2.5多的频率 。。。机子修复。。。

感慨一声。不用退钱了~~~~~

网友(点评):
不充电和降频是两个故障,第二次维修前要先和客户谈明白,该收钱收钱,这样惯着同行吃亏的还是自己

网友A:
楼主技术牛 想问下楼主保修期是多长时间 如果在保修期内出现二次故障且无法修复是全额退款吗

网友:
楼主威武  可以分享下点位图么

网友B:
以前修的和现在故障不一样的,收费了没

网友:
H_PROCHOT_D# 信号s是什么信号
????

网友C:
我遇到的锁频0.4,prochot都是正常的。

网友:
8907是什么原件?

网友:
楼主技术牛 我遇到过 EPU坏了降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 想问下楼主保修期是多长时间 如果在保修期内出现二次故障且无法修复是全额退款吗

全退。是同行的机子没办法 要是自己的门前客户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的和现在故障不一样的,收费了没

没呢。。。要是修不好还要退钱~~同行机子~

网友:
H_PROCHOT_D# 信号s是什么信号

网友:
锁频还是蛮好修的  过流  过热 这些信号 测量一下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锁频0.4,prochot都是正常的。

检测各各 过流信号

网友:
点位有吗?

网友:
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

网友:
就是的,两个故障,收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