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计可施了 面板摔坏了

楼主(2022-09-08):
显示器型号tcl  t24m6c
驱动板型号  jry w58cdt9 av6
摔坏的面板型号 LSM236HP04
现在想用这个驱动板做个15.6的便携显示器  像图三这样的  但是这个驱动板不知道支持什么面板  怕随便买个面板驱动程序不兼容点不亮 来大佬解解惑

网友A:
查下板号是什么,然后再找程序包,根据程序包去找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板号是什么,然后再找程序包,根据程序包去找面板

板号发出来了

网友:
三星的面板。曲面无边框的。如果你自己会换的话。我这有货的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A:
这板低分程序不好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低分程序不好找哦

低分是什么意思  低分辨率吗?  原来是1080p的

网友:
原程序是1920*1080,对吧,15.6寸一般都是1366*768.当然了,也有15,6寸1920*1080的,但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板号是什么,然后再找程序包,根据程序包去找面板

老哥   15.6  1080p多的是  4k的都有很多   我是怕随便买一个 板里面的程序不兼容点不亮

网友:
面板估计难找

网友:
老哥   如果随便买个15.6  1080p的面板   会有不兼容点不亮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