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维修总结

楼主(2022-09-09):
接到客户一台Y7000P,客户报的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因为这个客户之前找我修过显卡,相互之间有信任,于是爽快的接了这个单子(因为这种有黑胶,陌生客户的有时候还真不敢接)拿回开机,发现电流到0.6 不动,根据经验,肯定没出CPU 供电,万用表打CPU 供电阻值,没有异常。三板斧上,刷个BIOS ,没什么用。老老实实的查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在查芯片工作条件时候,发现10次有一次有可能开机,没接屏,电流上到1.2 。然后告诉客户要干桥。并且告知风险。第一次接触这种黑胶,没什么经验,烘干后上BGA ,然后发现芯片4 个脚都是都有锡球,打阻值,供电都短了。唉,完了,完了,这没办法交代。

这个贴子没写完,不知道怎么发出去了。今天继续
唉,供电都短路了,没办法,继续拆桥。因为之前没拆过这种带黑胶的,当时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保证焊盘的完整,芯片干坏了,大不了赔一个。首行把BGA 调到之前经常拆这种CPU 的温度,然后开干,温度到了,因为黑胶的原因,只能先撬靠进身边的这两个脚,然后冷却。冷却后,把主板翻过来,撬另一边。总算撬下来了。但看到焊盘,心里凉了一截。掉了差不多20 个点,用放大镜,结合点位图,都是空点。还算幸运。把桥拖干净,打芯片的电容,没有短路,还好芯片不用赔了。然后开始植球。
加焊芯片,爆锡了
没办法拆桥

捡查焊盘引脚,还好掉的是空点

植球,为了方便,直接用了0.3 的球。

处理焊盘

成功开机

下面开始总结,黑胶这种东西,还是不建议,我们这种新手拆装。风险太大了。y7000p 拨了CMOS 电池,不用原装充电器,第一次开机会提示电源不是原装的,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因为第一次修这个机子,所以按开关不能开机,我也是找了半天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拨了CMOS 电池,用电池好像也不能单开,要接入适配器。就像联想的新电脑一样(没有仔细验证)。同时也提醒大家,有些联想的机器,你不用原装充电器,只会上一下电,根本不会开机,比如P70.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瞎操作,首先用可调电源开机的时候,机器能亮机(开机键的灯和充电灯都会闪,这个是告诉你没接电池)。因为当时亮机的时候,CMOS 电池并没有接。然后我就把主板装进机器里面,把CMOS 电池给接上了。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接电池,然后自动开机触发,可以进系统,然后关机按开关开机,居然不能开机。因为没信心,怀疑桥没焊好,于是照着参考图纸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出什么名堂。于是把可调电源拔了,装个电池,反正按开关还是不开机。然后我就问一些同行,说要原装充电器,于是找来原装充电器,并且把CMOS 电池又拨了一下。这次自动触发后,关机后,可以按开机开机了。两个小时,就这样浪费了。唉。

本次刷的BIOS 链接,因为是别人的,所以我就用别人的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Q%3D%3D&ck=7ed5bb5d,亮机速度快。

 会员1082631300鑫豆2026-1-4 13:34
 会员526961300鑫豆2025-5-25 16:03
 会员1166732300鑫豆2025-4-25 09:14
 会员880120300鑫豆2025-2-15 23:27
 会员838861300鑫豆2024-9-23 17:20

网友:
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干就完了,

网友:
干就完了,熟能生巧

网友:
加分了,经验总结可以加序列号,排版更清爽

网友A:
也不是说非得要原装电源,说白了就是功率检测不对,自己改一个电阻就行,10A以上都没问题,功率不同电阻不同

网友:
意思是桥虚焊了

网友:
真的是醍醐灌顶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加油加油

网友:
SR40B    没有换桥的话,根据经验,大概率会返修,要换新桥!

网友B:
新款桥脱焊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桥脱焊的可能性不大吧?

不知道,我这个就是脱焊了,反正修好了

网友C:
淘宝买个240W大功率的转接头就OK

网友:
就烦取黑胶的桥 ,好掉点

网友:
不错不错,留言下再走

网友:
维修行业需要胆大心细。

网友:
黑胶的处理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还好哦,最后还是搞好了,有惊无险

网友:
虚焊??以现在的焊接技术还有联想的祖传黑胶怎么可能虚焊,除非大摔。这机器大概率会返修。

网友:
这个虚焊的可能小大概率还是桥有问题 如果运气好几个月后才返修就赚了

网友:
戴尔遇到过 刚刷过BIOS必须接上电池 不然死活不亮机 维修中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 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搞死个人!

网友:
换这种桥风险感觉太大了

网友:
八代的桥  加焊没有好过。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问题本是CPU供电那块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非得要原装电源,说白了就是功率检测不对,自己改一个电阻就行,10A以上都没问题,功率不同电阻不 ...

请问改多少Ω电阻?

网友:
230w 4.7K
170w  2K
135w 1K。
300W:8.65k

网友:
不换返修率大

网友:
怎么会短路了呢桥。不是到1.2a吗亮机

网友D:
U时出时不出供电,为什么想到的是桥问题而不是U问题,请教

网友:
这种,操作正确,一般不会掉点,掉的都是空点

网友:
看到黑胶都不想动手,风险太高了。。。。。。。。。。。

网友:
黑胶还桥之前多烤一块下会好做点

网友E:
高手啊 楼主   这么早就修到这个机器了啊  刚过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 楼主   这么早就修到这个机器了啊  刚过保修吧

客户比较信任我,所以我才接这个单子,不熟悉的客户,我根本不敢接,搞不好就要赔个板子,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时出时不出供电,为什么想到的是桥问题而不是U问题,请教

桥我能换(一个不行,我换两个),桥全新的很少有坏的。cpu就不一样了,上次换CPU亏了1000,“伤口”都没愈合。还有同样都是挣手工费而已,肯定不会去动CPU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thinkpad 笔记本芯片爱打黑胶。不好拆。

网友F:
向楼主学习。楼主是直接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吗,还是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向楼主学习。楼主是直接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吗,还是返修台

bga焊接的,风枪我不敢焊接桥。

网友G:
每次干黑胶让人手抖。心里特别慌。

网友H:
楼主返修了没  同型号机器我风枪加热下桥好了。在想是加焊还是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次干黑胶让人手抖。心里特别慌。

买个显微镜,学习下手机cpu补线,你会发现新世界

网友I:
晶体和基板虚汗了

网友:
黑胶的好烦

网友:
黑胶哥  难搞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晶体和基板虚汗了

这个正解。。。。。。。。。

网友(2022-11-07):
路过学习一下。挺难的

网友J:
我觉得楼主这问题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楼主这问题不是桥的问题

修好了就行。其他的问题留给工程师。我就挣200块钱的手工费,太伤脑子的问题,不适合我。

网友:
感谢分享,大师级别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H:
楼主返修了没  同型号机器我风枪加热下桥好了。在想是加焊还是换桥

我的没有返修,现在还是正常的。

网友(2023-03-21):
大师BGA干得溜,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修到,正犯愁开关没反应的问题……

网友:
没怎么做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个240W大功率的转接头就OK

是那种弯头吗,我发现有些y7000系列也不开机呢。有连接或图片吗。

网友(2023-08-10):
貌似300W的  现在转化头还没  240W的有

网友(2023-10-21):
很不喜欢弄带黑胶的,基本每次都要掉点。哎,技术还是不够火候。

网友(2024-08-26):
吹BIOS芯片也会把桥吹短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