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下这个电路,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22-09-09):
q10第4脚18.2v,p沟道高电平肯定不导通,但是哪里导致的呢?
u15第2脚3.7v,3脚2.5v,1脚无电压
q11第2脚17.9v,1和3脚16.7v,6脚18v

网友A:
你不如看看LM358的引脚定义

网友B:
U15  2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1脚输出就是0V,计算一下2脚电阻分压,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看看LM358的引脚定义

lm358都记在脑子里了,不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5  2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1脚输出就是0V,计算一下2脚电阻分压,电压对不对

计算过了,正常。

网友C:
2脚分压不是2.2v才正常吗,3脚电压大于2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D:
Q10  1/2/3脚肯定有12V小电压可以通过(大电流过不去),VDC分压3.7V明显是高19V,串到19V了,应该是Q11坏,可以把R200拆掉

网友:
就这么简单,还高就找找是不是串电

网友:
学习了,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脚分压不是2.2v才正常吗,3脚电压大于2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你算的不对吧,19v  4.32k  1k  ,计算得出是3.57v啊,你咋算出2.2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算的不对吧,19v  4.32k  1k  ,计算得出是3.57v啊,你咋算出2.2v的

你怎么看出来是19V啊,电路图上面不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看出来是19V啊,电路图上面不是12v?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这是个杂牌一体机,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图纸是j1900t,而我的版号是j1900不带t,这个一体机后面贴纸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0  1/2/3脚肯定有12V小电压可以通过(大电流过不去),VDC分压3.7V明显是高19V,串到19V了,应该是Q11坏, ...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这是个杂牌一体机,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图纸是j1900t,而我的版号是j1900不带t,这个一体机后面贴纸是19v,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这是个杂牌一体机,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图纸是j1900t,而我的版号是j1900不带t,这个一体机后面贴纸是19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这是个杂牌一体机,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图纸是j1900t,而我的版号是j1900不带t ...

一体机,后面不短路,直接飞线直连

网友:
根据图不分析,1脚应该有高电压出的,要么358坏了?这个MOS管短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后面不短路,直接飞线直连

我直接飞线了,能亮机了,不知道稳定不,谢谢你 老师

网友:
关键测试点没测量q11第五脚电压呢,拆了q115脚电压呢,拆了u15q11第五脚电压呢。主要就是那个电压,

网友:
从电路和你实测的数据看,已经很清楚Q11 126脚这只管没有满足导通条件,12脚点位差只有1点几伏,它不导通Q10G分压下电阻到不了地,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电路实质是PWM电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开关电源,或者叫DC  DC降压电路,原来可以这样实现真是很妙,也许是本人短见了。

网友:
是否19V你可以看看Q10S极,就是电路输入端那几个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间接的做过判断,你发的电路用的是16V,这个电路输入电压就应该是16V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Q11的另一半G极,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到方波。

网友:
你用12v适配器,就好了那都不用修

网友F:
不要动不动就飞线,输入端是19V,输出是12V,高出7V不怕烧鸡吗?短路Q111和 6脚都比飞线好,但这部分电路就不听电脑指挥了。

网友:
重点查Q11 126这半个MOS管是不是坏了,另外检查G极上的控制电路信号,就是图纸上标的12  U什么没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动不动就飞线,输入端是19V,输出是12V,高出7V不怕烧鸡吗?短路Q111和 6脚都比飞线好,但这部分电路就 ...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这是个杂牌一体机,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纸,图纸是j1900t,而我的版号是j1900不带t,这个一体机后面贴纸是19v

网友:
要么U15坏,要么Q11坏

网友G:
直接把Q11第6脚接地完事,又不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Q11第6脚接地完事,又不带电池

6脚直接接地,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就不是12V了,而是输入端电压直通输出就是19V了。

网友:
这图中运放U15是个什么工作状态,好像都没搞清楚,这是运放的比较器工作方式,输入端两个脚一个接基准电压2.5V,另一个脚接的是充放电电路,U15应该输出什么东西,相信不说大家都已明白。

网友:
2n7002坏一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