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310MHC2 VER7.3不显示全板无供电维修

楼主(2022-09-09):
映泰H310MHC2 REV7.3不显示全板无供电维修

测量全板都没电压,先测2.5V也没有,芯片为APL5933C,

测量2脚EN3.3V正常,3脚VIN3.3V正常,6脚无输出,对地也不短路,直接换掉APL5933C好了,

箭头指着的芯片就是。

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可以分享下图纸和位置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下图纸和位置图吗?

我是参考的映泰B250的图纸,映泰H310的图纸我也没有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这个信号啥意思没见过啊,

网友:
没供电竟然没反复重启。

网友:
很好有图纸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C:
没有给塑料插座做防护,
不错技术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给塑料插座做防护,
不错技术是值得肯定的,

没法做防护,空间太小,风枪都没法来回摆动,,这个吹的时间的掌握好,不能吹太久,不然旁边的塑料会融化。

网友:
维修结束。厉害了

网友:
不锗不错版主历害

网友:
这是什么供电啊,没见过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作用的呢

这个是内存vpp2.5v,信号正常后发出vsm_en,去开启内存1.2v供电

网友:
内存的VPP2.5的电压问题

网友:
不错技术是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