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识别硬盘咋办啊

楼主(2022-09-09):
一个特别老的惠普笔记本,里边还是1.8寸的CE接口的,拆机换了块BIOS电池,在安装上的时候就不识别硬盘了,这两天买了一块安装上了还是不行,不知道除了硬盘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各位大佬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动了CMOS电池以后   机器会恢复出厂模式    你需要改BIOS设置信息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了CMOS电池以后   机器会恢复出厂模式    你需要改BIOS设置信息才可以

现在主要是在PE里面都看不到硬盘,大佬,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吗??

网友:
先用台式机把硬盘系统做好后,再放在笔记本上解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