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例神奇的维修联想320-15arr

楼主(2022-09-09):
版号nmb-341
开始是不触发,加点。0.027左右,而且插上电池不充电,拆板子测有3V5V,各路电压都正常,刷了个BIOS无果,EC电压也都正常复位也有,开机3V也有,这时候就想去干EC了,淘宝问了下25块左右带程序,但是不包运费,一来二去得花30多块钱感觉维修成本有点高,就忍了,结果今天又有个320-15的好机器,我插上可调也是没有充电电压,我一看电池百分之百才恍然大悟,其实是电池冲满了,应该,这时候又把那个320-15的板子拿出来,我裸板测试的时候没接键盘开机,这个机子是键盘右上角开机的,但是左下角有个拿针戳的那个复位按键那个也能开机,我就又刷了个BIOS再试试,还是不开机,无意间我就想着测下复位键电压,结果只有0.几,这就不正常了,但是键盘开机键那里还是3V,此时我感觉这两个没有多大联系但是他复位键没有电压还是有问题我就先修好他下面复现修复过程

看了下电压来自3VALW和3VL,待机3V提前都测了好的没问题,那么现在他没有电压的问题就锁定在3个方向,novo信号来源的ec拉跑他了,或者开机豆豆旁边的d24不良拉低它,要么就是3v过来的r83的100K电阻拉低这个电压,问题肯定在这三个,防静电管D25这个直接先拆了试试,结果刚一拆好了,3v来了,那么3V来了问题解决没有呢,结果一开机电压蹭蹭蹭的往上跑。。这时我就郁闷了,求维修经验丰富的时候告诉下,这什么原理啊,他键盘开机31脚的那里有3V啊,他针孔复位这个脚就算没有电压也能开机吧?为什么会导致不触发,我差点就把板子干费了,EC都准备搞了,求经验丰富的师傅解释下原理

这是那个防静电D24的位置

这是上电后的图,版号NMB-341,下次有师傅们遇见这个板子不触发的先测测复位开机豆豆上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直接秒了

他这个充电口没接led灯加上可调没有充电电压,把我误导惨了,一直把问题锁定在EC,下面是板子LED灯位置,空位

网友:
有可能是深度睡眠没有唤醒

网友A:
联想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师傅有经验可以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