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A-F551P 外星人15R4 N17E-G2-A1 GTX107显卡 UG13

楼主(2022-09-09):
LA-F551P 外星人15R4 N17E-G2-A1 GTX107显卡 UG13

F551P 17R5 N17E-G2-A1 UG13.BIN 备份.BIN

网友A(2023-03-01):
坏的,刷了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刷了不亮机

这个BIOS我用了上百次,建议检查别的问题

网友B(2023-04-27):
楼主 我手里有一台 加电到 1.4 就掉电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手里有一台 加电到 1.4 就掉电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 BIOS 问题

这个原因要检修才能知道具体故障点刷BIOS也可以试试

网友(2026-03-29):
我的开机报价 不显示 键盘可以切换  有修到过吗

网友C:
我的开机不显示  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机不显示  报错

可以修好,能不能跑完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好,能不能跑完过内存

问题找到了  市屏线问题  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