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ACER4720卡LOGO

楼主(2022-09-09):
感谢203099,liuhaiyong高级会员的帖子,4720卡LOGO他说是开机小板的问题,我开机后拔掉真的好了,但是焊开关线的焊点是真难找,接口地方太细了,不注意容易短路邻居,我就想一定是哪个元件坏了,LED灯不太可能,电阻只是分压的和LED限流的,最大的可能是板子受潮或者按键坏,哪个坏了呢,经过万用表测量,几个开关两端都是3.4或者0,只有一个SW4 一端是3.4,一端是1.2,因此怀疑SW4漏电,焊下果然好了。谢谢liuhaiyong,也谢谢迅维网这个好平台。

网友:
正在找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