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50R5100DE不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2-09-09):
接修一台50寸康佳LED50R5100DE液晶电视,不良现象为开机几秒后关机,自动重启反复亮一下就灭,能听到开机声,指示灯红绿交替闪,拆机外观检查没有明显故障原件,电容无鼓包,上电量测瞬间开机5V,12V,24V正常,拔下灯条供电排线,开机有时1分多钟才会断电,用点灯仪检测各LED灯条正常(排除灯条驱动电路),测试有时开机后不等断电直接按关机键,可以正常关机(排除主板),正常关机后12V,24V输出为0正常,但5V待机电压有时有,有时无,分析为电源板5V待机电压异常,才导致反复开关机(开机键已排除),分析线路图量测整流桥正常,后量测NB905 IC(FSL206MR)的第4PIN 电压异常只有0.5V跳变,此电压经过电阻分压(220V*0.47M/20.47M),计算可知正常为5V,拆下电源板量测发现2个10M的电阻RB902和RB901,后者变大,拆下单体量测无穷大,应该就是这个电阻坏掉导致的,这个本体标识106的电阻,不太好找,所以要改分压电阻,用105的1M的电阻替换,2个都换掉,再把RB905本体标识474(470K)的电阻换成473(47K),换好后,直接装机测试开机正常不断电了,量测NB905第4PIN电压5V也正常,测试2小时没问题。以上供同行参考。附电源板34008393图纸

12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原来楼主也在家电维修论坛,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也在家电维修论坛,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是的啊

网友:
等级限制,只能加这么多分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这家电楼主修得出神入化

网友:
一般在高压下的上端分压电阻最好是换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