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进水掉电

楼主(2022-09-09):
机器进水面积比较多清理修补完发下开机掉电 基本都是到桌面一会就掉 散热片温度不高 风扇一直转 怀疑温控部分是不有断线 但是对这个温控电路不熟悉想让各位老兄给看看 那部分是温控电路 给我标出来 我在查查线路 附上图纸

网友A:
补充一下显卡供电管烧了 已经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显卡供电管烧了 已经补好

进水后 显卡供电管也烧了 腐蚀的地方都刮开了  进pe可以识别到独显    机器还没修好在线等

网友:
显微镜伺候吧。

网友:
图纸中搜索THER就能找到温控相关信号  别的厂家图纸基本也可以

网友:
重点还是检查进水的地方。比如腐蚀的电阻底下有没有可能走线断掉了,你测电阻上电压是有的,但底下走线断了看不出来,导致信号没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就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故障。或者过孔断线之类的

网友:
进水的一般不搞 容易后续有问题

网友:
小米电脑有图纸了,不错!ec附近排查下,图上看好像没处理好!

网友:
小米有图,安逸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图纸的

网友:
自己看进水的地方又没腐蚀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财富

网友:
大面积进水就难搞了,大多是腐蚀断线,电阻坏之类,还有就是桥会不会进水了,这类维修要很细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