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B365M-HD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2-09-09):
其它电压正常,没有内存供电,用的芯片是RT8120A,查到图纸

拆了第7脚的N沟道的MOS管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上传的图片太小了。

网友:
实物图要上啊,拆卸的是图中哪个MOS管?还有七彩虹主板是哪个一款主板要说清楚,B365共有4款,还得仔细一个一个对比,估计楼主说的是七彩虹战斧B365M-HD PRO V21。

网友:
放大了N倍也没看清:@

网友:
电压开启引脚,吧上级修好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