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微软pro4电池不放电充电器可以用

楼主(2022-09-09):
解决微软pro4电池不放电充电器可以充电o

网友A:
两个二极管重点排查

网友B:
想咨询下,pro4没换电池前和拿掉电池都可以开机。但是换了新电池后就无法开机,这种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急求,谢谢解惑:qinz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咨询下,pro4没换电池前和拿掉电池都可以开机。但是换了新电池后就无法开机,这种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急求 ...

单板开机测试。是不是哪里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重点排查

两个其中一个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