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ita liber更换IT8987E 1653-BXA SA04GA

楼主(2022-09-09):
手上有块avita liber主板,版号EM_F8216_V1.0,无型号。它的故障是不识别电池。不接电池插电源,主板亮红绿灯,红灯不停的闪。接电池长亮红绿灯,进系统提示无电池。主板电池两端无输出,电池也无输出。
在一位兄弟那检测是充电芯片BQ715短路,但拆下芯片发现芯片是好的,让换ec不给换。然后去另外一位兄弟那,直接换了空的ec芯片,检测BQ715时就没有短路的情况了,插电以及开机则只亮绿灯。
可以判断IT8987E用空的就行,bios在上电时会自动往里写入程序。
目前插电池还是不识别,可能是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有无懂的兄弟来云指导一下,这板子太稀有了

网友:
板子如图所示,买来自己diy掌机的,性能还可,就是电池这块有点费事

网友:
补一张换ec后的图,现在就是上电和开机后都是闪绿灯,红灯消失了,等适配的电池板发来再进一步测试

网友:
!!!
修正一下,老ec是好的!上次是电池不能用!
现在定制的电池保护板到了,成功识别(第一次用需要充电再断电来激活)
正常情况,不插电池,插dc,是长亮绿灯闪红灯!插电池,插dc,是长亮红灯!
上次去电脑城换ec白换了,这个ec带程序!只是不包含开机代码罢了!
IT8987E 1708-BXA是新的空EC,装上插dc会闪绿灯,无论是否开机都这样。插电池(定制的),充电会断断续续的,充电时不亮灯,充不上时长亮绿灯闪红灯。另外拔掉dc扔显示充电,或者仅用电池开机却显示无电池,迷惑bug一堆。
这回是第一次自己换ec,成功了,真累,居然焊了一晚上,好拆,不好焊,烙铁连锡,风枪吹完不牢,完事还得烙铁压一遍,压完又连锡,反复吹下重焊。。。时间尽花在修连锡bug上了。不得不佩服电脑城的师傅们,5分钟拆洗换全部搞定,一个字绝
换回老ec后,定制的电池立马正常,然后bios对typec和无线的控制意外激活,typec需充电激活,很神奇。之前在琢磨启用typec时被迫搞出了原生USB输出,只要知道USB数据线对GND是零电位,VCC对数据线是4.9V,那数据线就找到了

网友:
这个avita板子电池极为特殊,电池保护板是up pureblue提供的,非常好用,不过建议6号与GND之间串联一个10K电阻,这是根据avita原装电池测量的,毕竟红黑只有三对,6号线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

网友:
!!再次修正一下,puerblue更换了全新的1653-BXA,可以正常使用,说明还是不带任何程序,而我之前用的1708-BXA是不可以代替1653-BXA!某宝商家说那是生产年份,应该是在忽悠人,里面电路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真相了,typec被关闭是因为ec部分连锡,无网络是因为没安装天线

网友A:
这个板子必须上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必须上电池才能开机?

dc供电可无电池直接开机,typec供电则必须要有电池

网友:
补充一下,这板子基本没问题了,纯电池可以做到和插电相同的效果跑3a。
对于EC,必须使用空的1653-BXA,别的版本的BXA是不行的。
焊EC时连锡让我很头疼,后来才发现用吸锡线就行。
dc供电可以无电池开机,typec供电就必须要有电池,不然电容会嘎嘎响不供电。
低电量闪红灯,电量足长亮红灯,充满电长亮绿灯,这是正常的指示灯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供电可无电池直接开机,typec供电则必须要有电池

那你直接用dc供电就行了吧,非搞这么复杂

网友A:
ec应该是通用的 ,只是要刷程序,你新ec没程序所以不能用,对吗

网友:
有点复杂,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用dc供电就行了吧,非搞这么复杂

拿来做掌机的,必须要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应该是通用的 ,只是要刷程序,你新ec没程序所以不能用,对吗

不用程序,同为it8987e,只是必须是1653-bxa,别的版本bxa不行。另外一哥们用空的1653-bxa验证了,完美运行。

网友(2022-11-10):
你这说了半天,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