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410F 不显示

楼主(2022-09-09):
DELL U2410F 通电后,电源按钮不亮。USB接口可以供电,但是屏幕不亮,无任何显示。
这个是升压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不显示

网友:
电源按钮都不亮,涉及不到升压板,先检查电源板电压和信号驱动板电压电路相关。

网友:
检查mc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