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81 IPC主板不上电通病

楼主(2022-09-09):
这个机器插电 待机电流100毫安 3v 5v正常 按开机键没有电流
后测量vr6坏 换了OK了
通病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会员
0元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22-09-09):
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这板子太少了 也有通病

网友:
这一路1117不是3.3v?

网友:
H61碰到好几个这个1117坏的了

网友:
这是桥待机的 3.3v

网友:
有一块H110 昂达的 不上电。 不知如何修

网友:
都是通路虎

网友:
这个很少坏吧?

网友:
3.3V待机转换元件吧,遇到过一次,不过怎么测量出来的呢,这个应该是待机出还是上电后出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的就是待机3.3v,你又说3.3v待机是有的。

网友:
是5v转3.3V的1117坏了吗??

网友:
Ⅲ7没有短路就好 有就吧BQ

网友:
维修结束。厉害了

网友:
上次一块没空修,一样的问题,买垃圾买掉了,修好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加油可以可以加我

网友:
可以哦老哥

网友:
学习了,感谢老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