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7支持UEFI不

楼主(2022-09-09):
请教大神们win7支持UEFI不 并且是哪个版本 大家推荐一个 今天把
笔记本
升级了a10 5750m 进win7进不去 只好升到win10 但是比win7差好多发热量也大 求推荐
win7
win10
笔记本

网友:
win7 64位支持uefi启动

网友:
改下cmos设置吧,百度一下

网友:
用惯了win7的用户突然用win8可能会出现操作困难。Win8.1的界面和Win7差不多,而且相对Win10发热也不太严重,用了这几年,还算相对稳定。只是有个问题,就是更新这块不知微软还能提供多久。这仅是个人体会

网友:
64位的win7支持

网友:
我试过用gpt的硬盘分区格式和winntsetup直接装win7,貌似开了uefi也能启动。win7建议因特尔6代和以下的机器安装。

网友:
64位的可以

网友:
进不去卡在进win7系统画面 只有win8系统以上才行 换a8 4500可以进去 估计bios的原因

网友:
让我下载一下吧

网友:
支持 可以安装64的

网友:
支持啊,但是问题多

网友:
支持的,亲测64位可以

网友:
win7 64位 完全支持

网友:
老电脑用64位Win7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64位传统安装才可以

网友:
少部分没有win7驱动硬件 谨慎!

网友(2022-10-12):
铁定支持的,网上多的是,要一步步装的修改版

网友:
win764位支持 新版的还支持安全启动

网友(2022-12-08):
win7 64位支持 ,但系统导入后,不要自动重启,先修复下引导,再重启。后面跟传统的一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