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在Mac上清理磁盘空间?这些方法你用过了吗

楼主(2022-09-09):
Mac电脑设备使用久了,可能会保存特别多的无用文件,那么Mac磁盘空间将会面临不够用的情况。那么该如何在Mac上清理磁盘空间?
如何在Mac上清理磁盘空间?
1、卸载长期不使用的应用
卸载长期不使用的应用程序可以清理出一部分磁盘空间,您可以打开【访达】>【应用程序】,按照修改日期排列所有的应用程序,通过滑动鼠标滚轮查看修改日期最久远的应用程序,右键点击长期不使用的应用程序,选择【移到废纸篓】或者直接将其拖动到废纸篓图标即可卸载。
2、清空废纸篓
将文件或应用程序移到废纸篓以后,如果没有清空废纸篓,那么仍然会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因此可以定期清空废纸篓,右键点击废纸篓图标并选择【清倒废纸篓】,或者使用组合按键【Command+Shift+Delete】直接清空废纸篓。
3、使用储存空间管理清理磁盘空间
Mac系统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储存空间管理功能,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优化磁盘空间的设置。
步骤1:点击左上角的苹果图标,选择【关于本机】。
步骤2:切换到【储存空间】选项,并点击【管理】按钮。
步骤3:在【推荐】栏目中,可以进行一些优化储存空间的设置。
●储存在iCloud中:可以选择一些文件、照片储存到iCloud,只保留最近使用的文件和经过优化的照片在Mac上。
●优化储存空间:自动移除已观看的影片和电视节目。
●自动清倒废纸篓:自动抹掉已在废纸篓中超过30天的文件。
●避免杂乱:可以整理储存在Mac上的大文件、下载项等内容,并删除不需要的内容。
4、删除旧的DMG磁盘映像
一些软件的磁盘映像(DMG文件)在安装之后,就可以将其删除以节省磁盘空间。您可以在访达中点击左侧列表中的【Macintosh HD】,并在右上角搜索框中搜索【dmg】,选择可以删除的DMG磁盘映像,将其移到废纸篓即可。
最后给各位介绍一款能够帮助你释放Mac内存空间,轻松提升Mac性能的清理软件,百分之九十的Mac用户都在用哦!你也赶快下zai来保护你的Mac吧,没错,下zai地址就是你刚才在第2小点看到的那个连接哦。

网友:
太复杂了,安装管理软件吧,比如柠檬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