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键不触发!

楼主(2022-09-09):
测量开关键到ec有3.3v高低高跳变,然后ec触发南桥也有3.3v高低高跳变,然后可调电源电流几百毫安,继续测量南桥待机条件,都正常,可就是不发出SLP_S3#,SLP_S4#电压,测量为零,怀疑是南桥坏了!测量南桥上面两颗电容有一颗电容阻值只有30几欧。等换个南桥看看!
不触发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连板型都不说出来,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