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暗夜精灵充电状态不正常维修

楼主(2022-09-09):
板号dag3dcmbcc0故障不充电 ,acdet电压变高修好后,拔掉充电器充电灯还显示充电而且有时不充,充电芯片bq738h.条件正常。换了一片738同故障。然后大概搞了一小时。思路打开直接换735。完美解决。中间16V也能过保护隔离,电池17Ⅴ ACOK不被芯片拉低,所以此处738有严重的问题。希望以后碰到维修不要走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常会专注738。看来我的知识还是太死板!学习了

网友:
没人加分?以后不发了。哎。。。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挺详细的,厉害!

网友:
你好   请问你扣我分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因为我发一个论坛没有的BIOS  你就要扣我分    如果是这个理由   你通知我 我不发就是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0511-1-1.html#pid18510901

网友:
也就是用735替换原机的738是吗?

网友:
没太搞懂楼主的意思,是这片738不良还是这板子不适合用738

网友:
意思是BQ735直接代换BQ738?

网友A:
说白了就是充放电芯片问题,只不过你手上正好有73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充放电芯片问题,只不过你手上正好有735吧

说白了。你听不懂吗。我有738换了一片还是一样。738可能在参数或者设计方面和735有区别。后面修不出来。才想起代换的。没营养的东西。发他有和用?

网友B:
表达能力实在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达能力实在欠缺

别看啊。就不存在表达问题了。

网友:
意思是BQ738本身问题用735代换正常了?

网友(点评):
738换了应该是两片都一样。ACDET电压2.0V也能过保隔离。而且ACOK也不拉低一直为高。所以后面想想738是不是有某些地方不一样。直接用了一个代换的。上去测试正常。如果一直换738估计永远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