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4,电池鼓包,买了电池更换后无法开机了

楼主(2022-09-10):
电池鼓包,买了电池更换,第一次电池装反了,但是可以用电源线开机,而且可以正常运行。一直显示未检测到电池,然后又拆开发现电池装反了。将电池恢复正确以后,却无法开机了。电源线指示灯常亮,怎么办啊?好着急!

网友:
我也是 自己换了电池只能用电源开机 用电池不开机 电池不给供电 但是用鲁大师啥的都能检测到电池运行正常 但就是不能用电池开机

网友:
笔记本电脑吗?

网友:
这款电池反着装都能装上吗?烧了电路吧

网友:
肯定烧电路了

网友:
主板烧了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