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50-45方口电源线

楼主(2022-09-10):
联想笔记本g50-45 方口电源线断了在开机状态下接线电源正级误触中间针检测极,瞬间打火熄屏,随后开机不亮请问高手大佬这种情况怎么检测主板排除故障,CPU 能保住完好吗?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CPU应当没事,,,

网友A:
这两个去处,都查查吧

网友:
EC可能挂,仔细查

网友:
非常感谢几位高手相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去处,都查查吧

       高手你好!按照你提供的图纸对照电路板pd6找到了,pq28找到了,但没有a和b,其他电阻、电容没有找到。我想是否你的电路图与电路板不吻合,故自己下载电路图3次因为没有保存,积分没有了不能再次下载,能否确认并将电路图位置图及点位图发给我,非常感谢!qq1941431897,邮箱zyl3069@126.com

网友:
EC坏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你好!按照你提供的图纸对照电路板pd6找到了,pq28找到了,但没有a和b,其他电阻、电容没有找到。我想是否你的电路图与电路板不吻合,故自己下载电路图3次因为没有保存,积分没有了不能再次下载,能否确认并将电路图位置图及点位图发给我,非常感谢!qq1941431897,邮箱zyl3069@126.com

用电脑下载,手机下载确实没法保存

网友:
19v会通过pr419瞬间输出3.3v变成19v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