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6寸 Macbook Pro A2141改硬盘教程

楼主(2022-09-10):
维修苹果的朋友都知道,装有T2芯片的机型硬盘损坏是通病,其中A2141机型硬盘容量分512G、1T、2T、4T、8T之分,无论大小,硬盘都是两边安装的,首先看一张T2机型硬盘阵列分布图

由图可以看出,无论安装几颗硬盘,只要底层完整,都是可以的,还有需要注意的是,T2芯片分两种,对应硬盘容量如下表:

对于A2141,为了维修方便,可以改成单边2颗或4颗硬盘,以下分享一例512G硬盘改两颗粒的案例,原机是5颗硬盘,首先拆除所有硬盘并处理好焊盘,准备好512G两颗粒硬盘,如下图:

然后安装到主板上的U9100和U9200,注意安装顺序

最后刷机并安装系统,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说明以下,我手上有大量各种容量和组合的硬盘,欢迎需要的朋友咨询和购买,另外21款机型M1 PRO和M1 MAX 时序制作也即将完成,也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探讨。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muqian,你到底是哪位呢?苹果维修中佼佼者,里面说到你手上有各种组合YP,这个非常好。能从同行手中拿到,希望到时会不惜吝啬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学到了 ,全是干货

网友:
全是干货,大神

网友:
我在找a2141硬盘颗粒。有的联系我 15337270672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苹果机接触少,谢谢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就可以技术指导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财富

网友:
小容量换大容量,看图纸好像就运行内存的区别。T2内部有没有版本程序不清楚,根据手机扩容原理个人感觉T2内部硬件应该都是一样的,猜测1.5T以上估计要换上盖刷T2bios ,估计大容量组raid0占用内存比较多吧。图纸只有通用低配版定制的高配没有图纸所以也不好猜测,而且大容量内存物料也不好找。

网友:
感谢分享,全是干货。。。。。

网友:
早点来看就好了,刚好一台a2141 1t换硬盘的,早知道版主的了

网友:
改硬盘确实是个技术活啊   目前还没做过这样的工程

网友:
您是专修苹果吗?研究那么厉害

网友:
怎么联系沟通?

网友:
这干货太干了啃不动啊

网友:
更换硬盘需要焊工技术高的才可以。

网友:
苹果的机器接触的少,以后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帖子留了联系方式的

网友:
干货先收藏了,有机会了试试

网友:
实实在在的干货,学习了。

网友:
非常实用的教程!

网友A:
我手里有大厂生产时做的上电时序,不知道对不对,可以一起讨论下,联系下

网友(2022-10-10):
这是真的大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大厂生产时做的上电时序,不知道对不对,可以一起讨论下,联系下

好的,可以共同研究

网友(2023-02-16):
请教一下,不装硬盘刷机一直dfu,可能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2024-06-18):
這能改86 87 硬盤位置嗎???

网友(2024-09-12):
8T底层资料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