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300E43触发0.54不动不跑码修复

楼主(2022-09-10):
触发电流0.54左右不动。
三星的机子,想着可能是NFC大电容之类。拆出来看竟然没有大电容,也无进水腐蚀掉件等。
想着可能擦擦内存就好,再不行就是BIOSCPU,或者有些二级电压缺乏或者偏低之类,比如内存VDDQ电压没有或偏低的话肯定就不跑码。几板斧下来不行可能就是干桥换桥换板了。
主板各大电感打值无异常,主板上电感除了显卡供电外,别的供电都有了。
CPU供电:
显卡供电无:
为什么不去修显卡供电,因为有些是跑码过后显卡供电才出来的,先不管。
测无线网卡22脚平台复位也正常:
平台复位都有了,是不是说明前面的供电都OK呢,不接一定喔
在擦内存更换内存更换CPU无果后,连刷了论坛几个BIOS都是一样的电流,桥用疯枪小吹了一下还是原故障,难搞了
不得已掏出示波器抓了一把波,3代内存200/202脚是SMBUS总线,倒数第23脚戳上去。
触发两根总线完全没有波形。断掉电,示波器有电平掉下来,说明总线有电压的,也就先略过了。
然后测了一下主板上几个二级电压,关于怎么不用图纸情况下快速测量二级电压,我以前在这个帖子里有简单总结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0766-1-1.html
这里也再提一下:
像这种单独的8脚或者6脚有些是3MOS管,一般都是二级转换电压的管子。
万用表测了几下也就发现了问题。Q562这个6脚转换管。4脚是3.3V
1256脚跟3脚都是2.5V左右,明显不正常。
此时来看看图纸中的Q562
P沟道的6脚管不太常见,于是一坨锡直连OK
在编辑帖子的时候也才注意到示波器那张图:
Vmax=2.68V 当时示波器就已表明,总线最高电压2.68V!总线电压正常是3.3V的,不过当时维修我真没注意到这个,也是走了点弯路!
此时再根据图纸来看看,Q562二级电压P3.3V是有来上拉内存总线的!原来如此,,,,,
试了一下,此机不装内存,显卡供电不产生。有内存跑码后显卡供电才出来。
亮机图:
大家觉得修得还不错的加分鼓励一下哈

 会员1446335100鑫豆2025-3-1 18:01
 会员168792100鑫豆2024-4-29 21:08
 会员461077100鑫豆2024-3-12 06:35

网友A:
转换管性能不良导致的,要是我得查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管性能不良导致的,要是我得查好久了

干桥喂

网友:
干桥喂;P;P

网友:
这个小电压,没想到影响开机。

网友:
来鼓励鼓励下,

网友B:
楼主电子基础非常好,我看了几遍才看懂。我想请教一下,mos管电压转换,是不是只有mos管的D级出去的电压,才是转换之后的电压?我小白不太懂。

网友:
高手就在民间。。

网友:
楼上强,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同样示波器。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感觉是很长以来看得最明白的帖子之一,一步一步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子基础非常好,我看了几遍才看懂。我想请教一下,mos管电压转换,是不是只有mos管的D级出去的电压, ...

可以看管子体二极管方向,跟体二极管方向相反就是出去的方向。
不然电都从体二极管过去了
实测的时候开机把管子两边都戳一下,一边有3.3一边没有的就要引起注意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C:
之前帮多修哥俢过一片三星主板 故障一样 哥直接秒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这个很可以。总结到位

网友D:
厉害了  像这种帖子才能看得懂

网友:
这个故障修到过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帮多修哥俢过一片三星主板 故障一样 哥直接秒了

技术相当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  像这种帖子才能看得懂

大神太过谦虚啦

网友:
修过一台是BIOS问题,还有一台是5V后级轻微短路

网友E:
你就好了  我有一块  神舟8代  DDR4 什么电压都有了  复位都 有了  测试 SMB 内存也有0.5秒长的读取波型   就是无显示    CPU 显卡都发烫了  BIOS 刷无数个  连只有集显的也试了  桥也换了    最后算了。。。

网友:
总线电压低了  读不到正常数据    显卡的bios体现的最明显  还有显卡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好了  我有一块  神舟8代  DDR4 什么电压都有了  复位都 有了  测试 SMB 内存也有0.5秒长的读取波型    ...

说不定也是某个二级电压偏低
毕竟神舟的6脚芝麻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鼓励鼓励加油

网友:
示波器是很好的工具,买回来才用了几次,以后加强学习

网友:
简单明了,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这机器 0.4A 0.5A电流   焊一下CPU就放生了   没留意过转换电压

网友:
做桥风险大

网友:
同样示波器。就是没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个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清晰,受教了

网友:
太精彩了  平台复位有电压不亮机的 就可以借鉴你这个 维修

网友(2022-11-22):
修得不错   要是仔细观察  可以少走弯路   先测SM总线电压!

网友(2023-08-24):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2023-11-28):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