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一下啥问题gtx750

楼主(2022-09-10):
花屏,检测内存显示错误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kuqi:

网友:
自己顶贴,大佬去吃饭了吗?

网友:
换第一颗显存或者直接加焊一把核心。

网友:
先把数值最大的B0给弄了试试

网友:
试试看,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加焊核心吧!!

网友:
显存检测软件咋下载呢

网友A:
正常加焊核心需要多少钱,因为这个是gtx750费用太高就没意义了

网友:
检查背面40 60 电阻,加焊核心或更换A1显存

网友:
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加焊核心需要多少钱,因为这个是gtx750费用太高就没意义了

我这里30+来回运费

网友:
显存不会一起坏掉的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换B0

网友:
核心加焊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