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技嘉A55M的主板上电

楼主(2022-09-10):
今天修了台技嘉A55M的主板
上电发现没有内存1.5V供电
测量RT8120D芯片脚位第五脚输入只有1.8v不正常
继续测量发现2·2电阻一段是12v另一端1.8v
直接拆一根线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内存芯片没有供电。

网友:
修的不错,很快解决

网友A:
内存1.5V供电是哪个脚呢?

网友:
牛人,会跑线的都是大神

网友:
AMD的板子完全没有维修思路。不会修

网友:
下次直接烧芯片  有可能内存一起带走

网友:
我要是能够遇到这么好修的就好了。

网友:
这么久的主板

网友:
楼主强,判断精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最好用保险或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1.5V供电是哪个脚呢?

第七脚有一个反馈电压

网友(2022-11-04):
0欧电阻你都不给上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