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4IIL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22-09-10):
小新14IIL   不出内存供电   版号是LA-J551P        供电都有  7  8没有电压   追查  最后发现南桥(CPU)不出SLP_S3   南桥的VCCRTC 都有电压

网友:
全是 干货  ,   干货

一只小小菜鸟 -2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竟Sr谁伴我闯荡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修喂  桥的条件不止RTC

网友:
待机条件不止RTC 而且就算RTC你也没查完 还有复位呢

网友A:
LZ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很头疼啊,EC的PBTN_OUT#已经发出了,按道理该桥发出S3 S4 S5了才对,可是就是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很头疼啊,EC的PBTN_OUT#已经发出了,按道理该桥发出S3 S4 S5了才对,可是就是不出

是的,这几天太忙,我还没研究,这一两天,如果搞定了,我会回复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南桥的1.0V待机电压有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很头疼啊,EC的PBTN_OUT#已经发出了,按道理该桥发出S3 S4 S5了才对,可是就是不出

应该是U坏了 我该查的条件都查了没用

网友B:
桥的待机1.0v有,vccrtc
也有,复位也有,ec开南桥开启也有,南桥死活不出slp_s3  s5   对地阻值也正常!!!应该就是cpu(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待机1.0v有,vccrtc
也有,复位也有,ec开南桥开启也有,南桥死活不出slp_s3  s5   对地阻值也正常!! ...

我也放弃 还给客户了,跟你的情况一样,S5之前的时序全部都满足,1.05的供电也都有,对地阻值也都正常,跟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待机1.0v有,vccrtc
也有,复位也有,ec开南桥开启也有,南桥死活不出slp_s3  s5   对地阻值也正常!! ...

跟我情况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这个开启虽然是EC发出的,但是有个前提的,EC发出这个条件之前,南桥(CPU)要发出SLP_S3.这个,问题就在这里,然后查南桥(CPU)的工作条件,全部OK ,SLP_S3对滴阻值也是完全OK的,基本上就是CPU坏了!以前有南桥的时候,我换过好几个南桥不出这个信号的,无论是根据以前的经验还是现在的理论基本上就是敲定了CPU坏!我也尝试过拉电压,也无效的这个是信号!

网友:
换个32.768试试,反正都判U了。

网友:
Cpu挂了,现在坏CPU的太多了

网友(2024-09-24):
我手上三块这板,修蒙了,通电按开关0.086过几秒掉到0.04
就是不出s3 s4信号导致内存电压不起来开不了机
其中一个刷bios好了,另一块刷了bios重植cpu涛声依旧
另一块刷bios换ec结果都一样!

网友:
估计CPU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