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d091 bios 淘宝买的原厂亲测ok

楼主(2022-09-10):
F6CN24WW nm-d091淘宝买原厂.bin

网友A: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我这修到一台这个进水的机器,处理完现在的情况是:不要装大电池和小电池,每次插适配器,会自动开机,也能正常亮机。装了这两个电池中的一个,首次开机后,在正常关机后,触发后就会掉电,不显示。怀疑RTC电路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查起了,头大。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了,,,,,,,,,,,,,,,,,,,,

网友:
bios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我这修到一台这个进水的机器,处理完现在的情况是:不要装大电池和小电池,每次插适配器,会自动开机,也能正常亮机。装了这两个电池中的一个,首次开机后,在正常关机后,触发后就会掉电,不显示。怀疑RTC电路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查起了,头大。

我也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