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脚没有3.3V只有2.几v怎么办

楼主(2022-09-10):
开关脚没有3.3V只有2.几v怎么办,这正常吗,有高低高。

网友:
所以怎么把这个2.几V修到3.3V,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这样问是没人搭理你的,问这种问题说明楼主很菜,但是你也要把机器型号说出来论坛上的好心人才会给你指点迷津呀

网友:
小白的原因

网友:
什么小白的原因能说的清楚一些吗。

网友:
建议送修电脑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是没人搭理你的,问这种问题说明楼主很菜,但是你也要把机器型号说出来论坛上的好心人才会给你指点 ...

板子是DAX61CMB6D0   REV

网友B:
不正常啊,看一下io,跑一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啊,看一下io,跑一下线路

从电器接口哪里出来的都不正常,我明明是19.5V但是接口哪里却是17

网友:
建议送到电脑店维修

网友:
建议跑一下线路哦,开关针的线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