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LA-H462P 这两个电感是什么供电

楼主(2022-09-10):
图片

HP LA-H462P 这两个电感是什么供电

网友:
这个是显卡GPU供电电感

网友:
GPU CORE   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吗

网友A:
对地组值0.07这是挂了的节奏吗

网友:
现在的阻值都比较底。不一定挂了。

网友:
显卡供电0.000都是正常的 大胆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496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组值0.07这是挂了的节奏吗

现在的显卡阻值都非常低甚至是0 你也别信 不一定是挂了 你不信 你把台式机的10系列的核心供电 多量几个看看,几乎都是0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核心供电

网友:
这个0.8v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都无从下手了

网友:
核显阻值都在7以上吧。

网友:
二极体000是正常的,但是电阻档测量电阻如果是000那就基本挂了,好点的表测量,最好是4位以上

网友:
显卡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