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 一体机 死活不出内存供电 ,大神帮忙看看呢

楼主(2022-09-10):
一客户自己加装硬盘和内存,机器点不亮   ,待机灯没有 ,,检查是待机3V没有 ,待机芯片条件满足,换了待机芯片正常了,待机灯也亮了,但是触发到0.12不动,检查内存1.35没出来,,时序就卡在23,24这步。。,

好开始检查TPS51916条件,,主要条件12脚5V,17脚3.3V,直接换芯片。一样的,以为芯片没换好,又换了一个,还是,在A1466上面拆了4个  还是一样。。焊接定焊好了的,,检测几次了。。基本上面图纸上面的电容电阻,MOS管都换完了,,还是一样,,现在把引脚电压发出来,大伙帮我看看那里不对。。
1脚0V
2脚0V

3脚0V
4脚 地
5脚 0V
6脚1.8V
7脚地
8脚1.35V
9脚0V
10脚地
11脚0V
12脚5V
13脚0V
14脚0V
15脚4.8V,
16脚0V
17脚3.3V,
18和19.20脚0V

不好意思,大乌龙哈  一直以为是S5的3.3 那知道是S3的,,那知道S3的开启那么早就出来了,,,发贴还是好 被你们提醒了,,不然睡着都想不通

网友:
16脚都没有电压!!!!!查查呀!!!!不要一直换芯片了

网友:
查16脚s5信号

网友A:
用户自己换的。先检查有没有被他磕掉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自己换的。先检查有没有被他磕掉的原件。

看了一圈  没看到什么,,别的地方掉件  和内存供电影响不大吧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后的二级电压 后面有短路也会不出来的。

网友:
16脚才是内存开启 没有不正常 查一下

网友:
应该先出s5的吧,有点奇怪

网友:
开启都没有,换毛线啊

网友:
修好了吗 换桥呢?

网友:
换芯片一般是最后步骤

网友:
电压没出,看啥子时序

网友:
有时候会莫名漏掉一些关键信号

网友:
16脚的s5一直为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