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EITHLEY 4200-SCS部分电源不输出维修

楼主(2022-09-10):
接客户电话描述一台吉时利4200-SCS半导体分析仪测试数据异常,比方说测试一个电阻误差非常大,大概了解情况,直接驱车去现场检测,现在疫情去各个地方核酸啥的是真麻烦,到客户那只有我一个能进去,我同事因为才从北京回来无法进客户单位,话不多说,上图

简单测试发现屏幕不亮,BIOS电池没电已经生锈,拿了一个10K标准电阻测试,结果数据是乱七八糟的

和客户沟通带回实验室检修,回到实验室后各种查询后发现,这台机子电脑板部分是PCI+ISA组合接口,4块SMU卡通过PCI与电脑卡通讯,非吉时利自己设计生产的,是台湾广积的,屏幕夏普的工业级屏,简单测试发现BIOS电池没电后显示输出默认从VGA不从板载的LVDS输出,所以导致屏幕不亮
更换新的BIOS电池后,设置默认LVDS输出后屏幕显示正常
重新运行测试程序测10K电阻,设置为扫描电压±20V,结果测出来的是0.01V~0.06V,说明电压加不准。
以上这些测试已经花了1天多时间,经过漫长测试发现这台机子的电源看似是一个ATX电源,实际是2个电源合在一起,除了普通ATX电源的功能外还集成一个副电源输出±240V和±42V,测试副电源一个都没输出

拆电源测试发现ATX电源部分有个芯片炸了

进一步测试发现变压器也烧内部断线了

拆机观察发现这些问题后开始手绘原理图反推原理

通过原理图测试发现这个块烧坏的小板是个待机电源,就是只要插上电源线它就会输出不超过18V的电压,图上那个VCC是从ATX部分出来的开启信号经过817光耦送到副电源的开关信号

没有修复这个待机小板前我通过可调电源外挂供电使42V输出了,那么可以认为修复这块小板就可以修好整个机器,TNY268的芯片容易更换,可惜变压器是买不到的,但是这个难不倒我,我花了一天时间手搓了个变压器

上LRC表计算初次级感量,计算电压比

绕变压器时需要注意磁芯气息,控制好磁芯气息可以控制功率,气息大了电流会很大,小了输出电流不够,我是拿锉刀一点一点打磨拿LRC表测试的
变压器和TNY268都更换后单独测试小板可以输测到15V电压输出,然后再装到电源里,组装整机测试

一个电阻的IV特性曲线完美测试成功,此机完美修复,劳务费2XXXX,客户也非常满意,因为这台原厂代理维修要六七万
好久没发帖了,近几年实在太忙,平常有很多设计调试工作要做,近几年基本上手机笔记本台类的维修业务基本不接了,只接高端仪表维修,望大家多多指教

1.7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TNY268.SchDoc

267.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1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威武啊 高端货就是肉多

网友:
大师真利害,向研发发现

网友:
楼主牛x,看这原理图就知道维修费不菲

网友:
觉得牛逼动动小手给点下载分呗:ciya:

网友:
这波操作给楼主满分,太屌了

网友:
一个电源逼疯一个维修师

网友:
高端产品接触少,强主强,检测思路精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这么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这个才讲维修经验

网友:
维修界有谁手搓过变压器,不多吧

网友:
膜拜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
变压器维修这一部分不错

网友:
楼主是牛A与牛C之间的人

网友(2022-10-17):
真是NB啊。在下佩服,要是能跟您学习一下。我想对自己的提升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维修的高境界啊!基本功扎实,一通百通!

网友:
楼主威武,一年修几单就可以啦

网友:
是常人半年的工资

网友(2022-09-10):
接客户电话描述一台吉时利4200-SCS半导体分析仪测试数据异常,比方说测试一个电阻误差非常大,大概了解情况,直接驱车去现场检测,现在疫情去各个地方核酸啥的是真麻烦,到客户那只有我一个能进去,我同事因为才从北京回来无法进客户单位,话不多说,上图

简单测试发现屏幕不亮,BIOS电池没电已经生锈,拿了一个10K标准电阻测试,结果数据是乱七八糟的

和客户沟通带回实验室检修,回到实验室后各种查询后发现,这台机子电脑板部分是PCI+ISA组合接口,4块SMU卡通过PCI与电脑卡通讯,非吉时利自己设计生产的,是台湾广积的,屏幕夏普的工业级屏,简单测试发现BIOS电池没电后显示输出默认从VGA不从板载的LVDS输出,所以导致屏幕不亮
更换新的BIOS电池后,设置默认LVDS输出后屏幕显示正常
重新运行测试程序测10K电阻,设置为扫描电压±20V,结果测出来的是0.01V~0.06V,说明电压加不准。
以上这些测试已经花了1天多时间,经过漫长测试发现这台机子的电源看似是一个ATX电源,实际是2个电源合在一起,除了普通ATX电源的功能外还集成一个副电源输出±240V和±42V,测试副电源一个都没输出

拆电源测试发现ATX电源部分有个芯片炸了

进一步测试发现变压器也烧内部断线了

拆机观察发现这些问题后开始手绘原理图反推原理

通过原理图测试发现这个块烧坏的小板是个待机电源,就是只要插上电源线它就会输出不超过18V的电压,图上那个VCC是从ATX部分出来的开启信号经过817光耦送到副电源的开关信号

没有修复这个待机小板前我通过可调电源外挂供电使42V输出了,那么可以认为修复这块小板就可以修好整个机器,TNY268的芯片容易更换,可惜变压器是买不到的,但是这个难不倒我,我花了一天时间手搓了个变压器

上LRC表计算初次级感量,计算电压比

绕变压器时需要注意磁芯气息,控制好磁芯气息可以控制功率,气息大了电流会很大,小了输出电流不够,我是拿锉刀一点一点打磨拿LRC表测试的
变压器和TNY268都更换后单独测试小板可以输测到15V电压输出,然后再装到电源里,组装整机测试

一个电阻的IV特性曲线完美测试成功,此机完美修复,劳务费2XXXX,客户也非常满意,因为这台原厂代理维修要六七万
好久没发帖了,近几年实在太忙,平常有很多设计调试工作要做,近几年基本上手机笔记本台类的维修业务基本不接了,只接高端仪表维修,望大家多多指教

1.7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TNY268.SchDoc

267.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1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