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散热器铜管氧化会影响散热吗?

楼主(2022-09-11):
笔记本散热器铜管氧化会影响散热吗?最近把我把我的i5换了i7,功率都是一样,都是22纳米,但是温度总是开机就70,看个电视就80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散热器氧化了,还是散热器漏液了,散热器表面氧化会引起散热效果吗?又遇到这种散热问题的吗,还遇到过一个10多年的笔记本之前拿过来修,也是这情况,温度始终压不下去

网友:
听一客户说过 客户拿来说是风扇时不时的嗷嗷叫 给客户说有可能是灰尘多了 清理一下看看  拆开后见也不脏 简单清理了一下就给客户拿走了  随后客户反应还是响 就给客户说应该是风扇的问题 客户也没说换不换 就没有下文了 再后来客户来店里打印东西又聊起来风扇响的问题才知道 客户去售后了  我问他是不是风扇的问题 他说不是 售后给他换了风扇也不行 最后把散热的铜管之后就好了 客户说铜管也会坏吗 我也没想明白 但凡客户这样说 那应该就是铜管也会引起的

网友:
表面氧化,你可以处理一下呀,,

网友:
今天买了个散热器换上温度降低了15度,开机在60左右,看来散热器老化会影响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