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T7520电压偏低和偏高改变哪个脚的阻值?

楼主(2022-09-11):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改变哪个脚的阻值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

网友:
16脚VADJ ,图中VR1都设为可调,事实就是提示。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16通过vr1电阻调的,但7、8接VCC是什么鬼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高级技术员

发消息

网友A:
干个EC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确定了是改变16脚的对地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2022-10-27):
明显地,16脚Vadj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电压调节了。

网友:
16脚对地的可变电阻就是调节电压的,按图符号是个电位器,实际应用中用多个电阻并联代替更好

网友:
实物就是16脚对地四个电阻并联,应该比电位器稳定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