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rface pro4 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2-09-11):
原故障是触发后键盘灯亮,屏幕不亮,刷bios后屏幕可以亮了,按下开机键过十秒屏幕点亮卡在logo不动了,过一会重启,无限循环。单板开机电流跑到0.6落回0.2左右,过一会掉电了,论坛内的bios刷了都不行,淘宝合成了两个也不行,感觉不像bios的问题了,求助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硬盘系统不能引导或者硬盘没有认到也会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系统不能引导或者硬盘没有认到也会重启

认不到硬盘重启应该会自动进入bios吧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刷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刷机的

是的,可以刷机的  不过没什么用

网友:
最新进展,摘掉屏幕外接显示器就可以进系统了,难道是有屏幕自检过不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硬盘重启应该会自动进入bios吧

应该有报警声 要么硬盘挂了 但是能识别会一直卡在哪里

网友:
外接能进?那就有点怪了。

网友:
感觉硬盘坏了吧

网友D:
Bios分版本的,发原 bios过来我帮你合成

网友:
没装硬盘,应该直接进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分版本的,发原 bios过来我帮你合成

淘宝和了几个  现象一样

网友:
最新进展,目前内屏显示正常了,原因是核显没有供电,是开机卡logo和外接屏幕显示正常给误导了。现在也没想明白是什么原理。
本贴就此终止吧
目前还不会处理这个帖子状态,请求管理员处理下。

网友E:
进PE看正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PE看正不正常吧

已解决,谢谢帮助

网友:
最后修了什么?

网友:
显卡供电,看上边的回复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刷机的

你说的是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