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美逊M31YA

楼主(2022-09-11):
客户送修 故障不开机  从好机备份的资料  原机芯片也坏了

512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23-06-02):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易美逊M31YA 显示器 板号SM271LU_R20.6。故障现象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这台显示器和优派VX3209-SW 是一模一样的,于是刷了优派VX3209-SW 板号SM271LU_R20.6  31.5寸 2023.6.2 ZB25VQ40.BIN这个BIOS。插电指示灯亮了有图像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只是按键开关不一样要笔来标识一下就行。附BIOS。

优派VX3209-SW 板号SM271LU_R20.6 31.5寸 2023.6.2 ZB25VQ40.BIN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易美逊M31YA 显示器 板号SM271LU_R20.6。故障现象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这台显示器和优派VX3209-SW 是一模一样的,于是刷了优派VX3209-SW 板号SM271LU_R20.6  31.5寸 2023.6.2 ZB25VQ40.BIN这个BIOS。插电指示灯亮了有图像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修复,只是按键开关不一样要笔来标识一下就行。附BIOS。

大佬这款显示器插电电源灯不亮了,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这个显示器也是这样,要怎么弄?

网友:
刷完花屏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