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小白来问下,MACBOOK通电自动加电可以开机,关机之后按开机键就无反映了什么情况.

楼主(2022-09-11):
小小白来问下,MACBOOK通电自动加电可以开机,,,,,关机之后按开机键就无反映了什么情况,开机键正常的,在系统下可以按键关机,电池在和不在都是一样情况,只有自动加电的能开机,

网友A:
看看电池是否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是否装好了

电池装好的,首次进系统时可以看到正在充电和电量,关机之后再现开就不行了的,无触发,没思路

网友:
看看开关应该是开关坏了,插电就开机了,关机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