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用二极管拯救一个CPU

楼主(2022-09-11):
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故障,也是用了两个二极管就复活了,这次照搬。
机子故障插电有反应,按开关没有反应,机子可以正常充电,基本上排除bios的问题。
直接测各待机电压,发现1.8v变成了2.7v左右,明显不正常。镊子短接其供电产生芯片的开启脚8对地,电压一样有,看来不是芯片本身反馈的问题。直接和旁边的芯片对调,一样故障现象,那就是有地方漏电过来了。
拆掉pu5301直接拉低输出的3脚对地,没有大电流现象。CPU微漏?

直接烧机,也是没有大电流,测其他电压点也没有什么明显串压现象。
换CPU客户肯定不干了,直接在待机1.05v和1.8v之间串一个二极管,刚好把多余的电吃掉,妥妥的1.87v,高一点点没事,完美亮机使用。

Pu5301一定不能拆除,靠漏过来的这点电压电流太小,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请问一下,二极管摆放的方向,

网友:
好方法,CPU故障千奇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