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310M-K R2.0维修两例

楼主(2022-09-11):
         第一块主板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完整。查PWM  ASP1401C条件发现没有发现第二脚开启信号O_VCORE_EN_10只有0.4V。

O_VCORE_EN_10受控于PQ5000.直接拆条PQ5000是不行的。从旁边拆PQ5004安装到PQ5000故障排除。

另外一块板测量也是没有CPU供电,再仔细测量发现没有VCCSA和VCCIO。他们都是AS358产生的。查信号得知AS358并没有损坏,他们都受控于P_+VCCIO_EN_10。也就是受控PQ5001.测量发现是PQ5006损坏,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维修结束。厉害了

网友:
牛,有点位图吧,不然跑的累死

网友A:
此点位图不显示零件信息,并且只能用TSIC软件打开,大家想清楚再下。 PRIME H310M-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点位图不显示零件信息,并且只能用TSIC软件打开,大家想清楚再下。

没错,我就是用此点位完成维修的,有总比没有强.要是没有此点位会累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财富

网友:
今天也刚好修同型号的故障就是不出cpu电压,拆掉pq5004搞定,刚好有料板直接补一个上去

网友:
有图纸好修,

网友:
老板厉害 基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