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信息失败,代码0-0

楼主(2022-09-11):
型号:华硕E203M故障:客户说电脑要安装一下系统。
安装过程:我进入到PE里面安装系统时,先用了一下分区工具去查看 一下磁盘信息,结果看不到磁盘,电脑里面难道没有硬盘,客户自己把硬盘拆掉了??我心想应该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吧!接着用安装系统的软件先点开看一下,结果就报出“磁盘信息失败,代码0-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回复一下啦。
我来回答
华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换硬盘好像是行,我是想着能不能该怎么维修,我之前是想着先把主板拆下来,然后加焊一下板载硬盘,不行再换,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P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