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寻求修理一台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有偿,在武汉的

楼主(2022-09-11):
本人有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方屏17寸的,型号LXM-L17AB
由于一些原因三年多没有开机,插着插头原封不动放在那里。近来开机发现不通电,按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当然屏幕也就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一次使用是正常的,没摔过没修过,屏幕没有点没有线(屏肯定是好的),可能就是大家说的放坏了吧,我想应该不是大问题

我在武汉市,想寻求会修理这个显示器的师傅帮忙,有偿的,我可以把它搬过去

请不要喷修这个没有价值,我知道这个没有价值,咸鱼上50元不到就能买一个,但它是伴我度过以前青涩岁月的情怀物品,相信大家每个人都能理解吧!

网友:
那就修供电吧,久了电容可能都怀孕了。

网友:
在武汉哪里

网友:
平时修显示器都是100起,所以。。。。

网友:
怀旧,只要能出钱,应该也有人修吧,

网友:
这个很老了吧
为什么修这个啊

网友A:
这个不通电基本都是电源板故障

基本懂点电路的,都能修好。就算修不好,自己买个通用模块改一下就好

如果会拆,先看看保险是否烧了

这个维修几乎零难度的,找个修家电的都不用50块钱就给你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通电基本都是电源板故障

基本懂点电路的,都能修好。就算修不好,自己买个通用模块改一下就好

大省城最低消费都没有50的吧

网友:
X宝上买个电源板10元,自己拆开换一个就好啦,这老显示器拿来我都建议客户换了,没有维修价值,真有情怀的又太在意外观,拆个小卡扣断了都要JJYY   再说这都放了好久没用了,怎么就一口说屏一定是好的,背光可能都老化了

网友:
这个当地电脑公司就可以的

网友:
实在要修,只要在不损坏屏的情况下,自己能顺利拆开外壳;用万用表简单量一下电源板输出端的两组电压,很容易能确定是那个板出故障了,就像大家说的淘宝直接买板子,这显示器的板子现在应该很便宜,自己绝对能搞定。

网友(点评):
关键不太会拆外壳,没拆过动手的话又怕把屏损坏了。。如果能真的能顺利拆开,又只需要换个电源板的话,我家附近就能搞定啊

网友B:
如果你当地找不到维修的,私信我,发过来我给你修,象征性的收取一些就行,情怀机器不能拿费用衡量,这个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当地找不到维修的,私信我,发过来我给你修,象征性的收取一些就行,情怀机器不能拿费用衡量,这个都 ...

非常感谢!但这个来回快递费用都很高,需要专门的包装,关键有的快递还不太愿意收。。因此暂时不打算发往外地

网友C:
我在武汉市江汉区,不过只要是在武汉市,我都可以拿过去的
如果你可以修的话,请联系我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武汉市江汉区,不过只要是在武汉市,我都可以拿过去的
如果你可以修的话,请联系我吧,谢谢!

我不在武汉,我在帝都,你要找我维修只能选择邮寄。建议还是找附近的专业电脑店吧,一般电脑城有很多这样的硬件维修店的,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点评):
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自己拆开,照着板子买两块回来自己换上就好了

网友:
多看几个拆机视频,其实拆外壳没那么难

这种自已修的话,根据板号直接换板成本最低

网友:
三年,里面全是水珠!别修了用不久  !下载分

网友:
居然还看到你回帖!!!

网友(2022-10-14):
去附近电脑店 他们都知道哪里有修的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换个按键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是电源板坏了,某宝上买块板子,十元左右,换上就好了。上次我的飞利浦170s5,就是这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