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E诊断卡这么贵 检测准确吗?

楼主(2022-09-11):
有时候没多余的硬件试机不知道哪个出问题,10多块钱那个PCI的用不上啊,很多中板都不带PCI接口了,想买那个631PRO, 有没有在用的,这玩意插LPC检测的代码准确的吗? 建议买吗

网友:
没啥大用,反正俺就没有买。

网友:
诊断卡只能提供辅助意见的,但没什么大用处
可以让你在客户面前装逼

网友:
我都没买那玩意,不能上普通诊断卡的上蜂鸣器听声音

网友:
没有,也不想买,,,手里只有PCI的

网友:
一直用峰呜器不用诊断卡了

网友:
这个对技嘉板上pci-e 有用的.别的有lpc的华硕板有用. 别的没试过.

网友A:
有好过没有,建议在闲鱼买,我就买了一个50块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好过没有,建议在闲鱼买,我就买了一个50块钱的。

有用不?我一直想买。一百多,没下手。现在还出来一种内存接口的诊断卡,不知道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用不?我一直想买。一百多,没下手。现在还出来一种内存接口的诊断卡,不知道咋样

内存接口的听说不好用。

网友:
还是很有用的,630-631一直在用,支持的主板比较多。

网友:
631-640一直用,很好用

网友:
内存诊断卡还是好用得  检测内存线路比较好使

网友:
诊断卡的兼容性越来越差了,早就没用了

网友:
PCI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接口的听说不好用。

看样子还是替换大法靠谱啊。

网友:
个人觉得也没必要

网友:
对我来说作用是有的,毕竟可以看到哪里上电,好判断哪里没有出电压

网友:
主板换代太快,测试卡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