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9 380贴片保险和电源芯片型号问题

楼主(2022-09-11):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这个贴片保险上写的是P 10,去某宝某多购买时商家按A数标的,不知道这是多少A,还有电源芯片这俩下半部分字母不一样能通用吗?
希望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贴片保险图片:

显卡上的芯片和商家的图:

网友A:
p10 4c10n不是明摆着4c10n有两种一种5脚一种8脚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0 4c10n不是明摆着4c10n有两种一种5脚一种8脚不影响

mos管已经解决了,就剩下这个贴片保险了,按网上查询资料和咨询其他专业人士告知p10是1A的保险,保险到手换上显卡没问题,待机轻度使用也没问题,开个游戏这个贴片保险就挂掉了,万用表测量没短路一切正常,是不是代表这个保险买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