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IB250MH警报声3长一短

楼主(2022-09-11):
小白请教

联想IB250MH警报声3长一短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显卡先重按一下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和显卡供电.....

网友: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不插内存3短一长,插上内存3长一短.有时候还能开机.

网友:
换内存不行,那就是cpu座子针脚问题,今天刚好遇到这个故障。

网友(2022-10-11):
品牌机报警声有时候让人狂抓  有没有能插测试卡的地方啊   看看代码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