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F gaming b550m-plus 不触发 维修思路首发

楼主(2022-09-11):
好久不更新帖子了,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今年的第三张福利帖,望加分点赞,感谢,感谢我大哥的鼎力支持点位图纸,大哥隐姓埋名,不愿出卖图纸......
———————————还是那个免费的广告位:报名迅维网校+实地=实力突飞猛进—————————
      发一张台板维修,告知那个向我藐视的弟弟,老子过的修台板数量,可以当瓷砖贴满半个长城,只比你更强!!!(虽然现在修得少了)   太久不出来了,都被人说不会修电脑了

        言归正传,接修一片:
                       型号:   TUF gaming b550m-plus
                      故障现象:不触发

                    AM4不触发的台板 维修思路简记:6213法则--- 6个电压,2个时钟,1个Rsmrst# ; 若满足则3换  换U 换板  换人!! 必秒

-----接机图

------进入维修过程

    1.RTC电池电压 及+3V_BAT---3v 正常(这里加多一个1.5v_RTC  这个也是需要的)

2.CPU给32.76晶振自己供电,然后产生32.768KHz  时钟给自己(傻子一样的自我满足--暗示那个麻瓜)-----晶振起震正常

3.ATX 紫色线5vsb-----5v 正常

4.5VSB  转+3VSB
     4.1 一般这个3vsb 除了某星要通过双管(丝印一般为:25 RA)转换成 SIO_3VA
才能供给IO当待机电压,其他品牌主板的IO待机供电都是直接用+3vsb
4.2  这里要说明一下+3vsb_ATX  和+3vsb及供给CPU待机的VDD_33_S5(某星板子上的命名)  这3个东西的作用都不一样,检修的时候都要检查,一般的转换循序为  +3vsb_ATX----+3vsb----VDD_33_S5;但是在华硕的大多数AM4板子上  CPU的3v待机 直接采用+3vsb

                                                                                                    ------------------3v正常

5.  +1.8VSB   在大多数板子上 名称都为 VDD_18_S5  而且是用3vsb 或者5vsb进行转换得来 供给CPU转换成VDDPSB待机使用,但是在华硕上 直接命名为1.8VSB-----1.8v正常

6.  VDDPSB---1V左右   在大多数的品牌板子上命名这个CPU的 内存模块待机为VDDP_S5  这个电压 一般实际测量为0.9v

7.  这个电压在B350前后的AM4  会有,在300-400系列 我发现好多板子是有这个点, 但是几乎在待机情况下 是测不到0.8v的 ,顺带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VDDCR_SOC_S5    0.8V  所以这个板子上我是测不到,但是不要慌 先往后走

8.  桥的待机1.05v   这个电压的命名简直是五花八门 但是各位搜索 1p5或者p105,实在找不到 就打PM上去,肯定能找到 华硕上大多数为+1.05VSB_PM -----1.05v 正常

9.  这个IO晶振32.768  我要放在这写 是为了让各位新手区别开以前的老古董板子,在老的古董H61-B250这些时期板子上,是桥的待机晶振;因此这个晶振不是最后查的,应该是IO得到+3vsb/sio_va后就要起来了,且!!大部分AM4的高端板子上 在IO没给CPU发出上电请求之前,BIOS芯片的供电是没有的,因此不要用老古董的维修思维,插电就片选IO 配置IO总线,也不要上手直接像以前一样,直接去捣鼓B的3v/1.8v供电

10.  上面的hang卜郎绑都正常后,就会产生 以前经常说的分水岭----RSMRST#   3.3v   (很开心 我的这个板子就是到这就结束了,但是帖子为了照顾新手,会完整写完待机到触发)   我这个板子0v 不正常,但是 我看了下这个图纸,好像出厂预留有焊盘,直接用1.8vs进行上拉IO给出来的电源好信号告知CPU,待机完成,所以我直接飞线,修复亮机

11.修复后,亮机帖图

欢呼吧 各位亲,钱到手了~~~~~~~~~~
———————————————————————————————————————————————————————

12. 按下开关,给高低电平跳动信号IO 通知开机

13.IO发出上电请求PWR_BTN_L给CPU

14.CPU反回 SLP_S43# 告知IO 可以拉低绿线 (同时开启ATX的12v 3 5v...)

15.由于图纸资料问题,后面直接简述了,望谅解,福利已经给够各位了~~~留点面子给小罗,好交差......
    接着就是一路闪电加火花的 产生内存供电  内存的VTT~~~~

16.
         16.1:当CPU和内存吃饱了  发出两个PG 给IO 审查一下,顺带问电源要多个PG....
        16.2  :然后IO 吃PG 吃饱后,吐一个PG 出来
        16.3 : 板子的所有PG 汇总到一个地方,产生一个PWR_GOOD ,反回一个给CPU,和桥;告诉这两个麻瓜!可以自己动起来48M晶振和25兆晶振了
        16.4 :然后CPU发出两个复位,复位IO和桥
         16.5:桥这个麻瓜仔得到CPU大佬的复位后,才去复位PCIE卡槽啊  声卡啊 USB啊等等等等 .....

17.万事俱备,老子(CPU)开始工作了!!!!需要各位动动手指了!!! 各位得加分点赞了,下班睡觉,谢了! 各位大佬

 会员495043300鑫豆2026-4-16 00:18
 会员279861300鑫豆2026-4-4 20:02
 会员851418300鑫豆2026-2-5 13:07
 会员31343300鑫豆2026-1-16 17:16
 会员1035921300鑫豆2026-1-10 14:53

网友A:
抢楼:站务别通过,留给饼哥哥审核~~ 谢谢

网友:
the good thread , thanks you so much

网友:
am4的资料太少了,楼主有心。色精之前抢先存下

网友:
大神,师兄威武,昨天看群里,就一直在刷论坛,等学习

网友B:
师兄在问一下哦,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电压在B365前后的AM4(这个B365的好像是INTEL的板,不是AM4的)不对不要见笑哦

网友:
罗总牛逼plu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兄在问一下哦,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电压在B365前后的AM4(这个B365的好像是INTEL的板,不是AM4的)不对不要见 ...

感谢提醒,太晚了,码字有点眼花,确实是打错了,已经改正,300-400系列

网友C:
小伙子真不错,年轻有为,向你学习

网友:
点位图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提醒,太晚了,码字有点眼花,确实是打错了,已经改正,300-400系列

  B360和B365的好像都是INTEL系列的主板,AM4的好像是B350命名的

网友:
感谢罗总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财富

网友:
图呢。。。。大佬

网友D:
大佬  能都给分析下5vsb是如何转5v的,5v不出该怎么查?

网友:
年轻有为,向你学习

网友:
还没修过这么新的板子,谢谢楼主分享案例,赞赞

网友:
学习 很好 很棒学习 很好 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B360和B365的好像都是INTEL系列的主板,AM4的好像是B350命名的

早上改了一个,没改另一个,感谢提醒,连夜加班写的,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  能都给分析下5vsb是如何转5v的,5v不出该怎么查?

5vsb  不是来源于电源紫色线么,5v 也是ATX来的啊 哥哥

网友:
大佬,您抬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真不错,年轻有为,向你学习

感谢老前辈的认可....

网友E:
把板的失序搞的明明白白,,,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抢楼:站务别通过,留给饼哥哥审核~~ 谢谢

你帮你审核过了不怪我吧,小罗

网友:
膜拜大神,多图更精彩   辛苦了

网友G:
维修厮我为什么说他**!!!
AM4哪有上来就干桥,懂不懂什么叫原生SOC,胶水SOC的区别???!!!!不懂你干个屁!机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帮你审核过了不怪我吧,小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板的失序搞的明明白白,,,高手

大佬,您高抬小弟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时序讲的清楚,收藏一下

网友H:
RSMRST#   3.3v   为什么可以直接用1.8vs进行上拉IO    1.8V达不到3.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  不是来源于电源紫色线么,5v 也是ATX来的啊 哥哥

额,这个我知道,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待机情况下,5v不是没出吗,其它待机供电是通过5vsb转化过去的5v和3vsb为io芯片和待机供电芯片提供供电,满足待机条件,按下开机键后由电源提供5v供电,5vsb转5v转换管的控制脚好像是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连接到io,这我就有些不懂了,这个转换io有参与吗,如果有参与,io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就迷惑在这里。

网友:
就想知道点位图哪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厮我为什么说他**!!!
AM4哪有上来就干桥,懂不懂什么叫原生SOC,胶水SOC的区别???!!!!不懂 ...

啊?大哥您是在说他,还是在说我..... 好像我没写错啊,确实这个SOC 真的不是所有板子在待机下能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RSMRST#   3.3v   为什么可以直接用1.8vs进行上拉IO    1.8V达不到3.3V吧?

目前在新的板子上,部分是可以直接采用1.8vs 去拉高,要看板子的设计,不是局限于原来的老版本的时期,必须要3.3v

网友:
楼主技术很猛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刷内存座子

网友:
问下6213法则因特尔的主板可以用吗?

网友:
谢谢 高手分享 精品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路过先学习一下。

网友:
真详细,厉害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没图纸就废了

网友I:
am4上io的32k晶振是插电就有吗?我的华擎b350没cpu,这个32k一直没测到 换过晶振也没出来

网友J:
虽然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貌似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虽然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貌似很牛逼的样子

叔!  好卵久不见你冒泡了,怀念以前你们教我搞小姨子的故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am4上io的32k晶振是插电就有吗?我的华擎b350没cpu,这个32k一直没测到 换过晶振也没出来

要上CPu  CPU 插入检测不过,不算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上CPu  CPU 插入检测不过,不算待机状态

多谢老师解惑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叔!  好卵久不见你冒泡了,怀念以前你们教我搞小姨子的故事

那你记错人了,叔人品这么端正,如果有这种事,早就举报你们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板子设计,我说的只是大部分板子,具体 都要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记错人了,叔人品这么端正,如果有这种事,早就举报你们了!!!

你自己躲着研究,不舍得分享经验就说,还举报。。。。我不信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一看就懂牛批牛批

网友:
现在桥基本就是摆设了,连SLP3/4都让CPU发出了

网友:
这要写什么

网友:
进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点位应该共享不了哦,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小白慢慢摸索中

网友K:
果然帖子要钱了,还好我及时截图下载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L:
姜还是老的辣 ,思路很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大师兄牛皮 666

网友:
总之,罗总牛逼

网友M:
每次罗神发帖都要截屏保存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果然帖子要钱了,还好我及时截图下载了。

来晚了,后面的精彩内容没看到

网友:
谢谢分享新的维修经验

网友: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感谢平台 让我学到大师技术

网友:
能有这主板点位图的肯定不一般。
我最近修到的两天没点位的主板,都是自己高价买一张一模一样的好主板来对比修好的。没去买点位图纸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果然帖子要钱了,还好我及时截图下载了。

。。。我有自己的维修笔记,差不多一百张b350-b550的主板维修记录。你说挂闲鱼会不会有人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有自己的维修笔记,差不多一百张b350-b550的主板维修记录。你说挂闲鱼会不会有人买呢

打包发论坛,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姜还是老的辣 ,思路很值得学习

我才29......30没到,不老,年轻得鸭批!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来晚了,后面的精彩内容没看到

感谢大佬赏脸点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每次罗神发帖都要截屏保存

承蒙各位抬爱小罗~~

网友:
好久不更新帖子了,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今年的第三张福利帖,望加分点赞,感谢,感谢我大哥的鼎力支持点位图纸,大哥隐姓埋名,不愿出卖图纸......
———————————还是那个免费的广告位:报名迅维网校+实地=实力突飞猛进—————————
      发一张台板维修,告知那个向我藐视的弟弟,老子过的修台板数量,可以当瓷砖贴满半个长城,只比你更强!!!(虽然现在修得少了)   太久不出来了,都被人说不会修电脑了

        言归正传,接修一片:
                       型号:   TUF gaming b550m-plus
                      故障现象:不触发

                    AM4不触发的台板 维修思路简记:6213法则--- 6个电压,2个时钟,1个Rsmrst# ; 若满足则3换  换U 换板  换人!! 必秒

-----接机图

------进入维修过程

    1.RTC电池电压 及+3V_BAT---3v 正常(这里加多一个1.5v_RTC  这个也是需要的)

2.CPU给32.76晶振自己供电,然后产生32.768KHz  时钟给自己(傻子一样的自我满足--暗示那个麻瓜)-----晶振起震正常

3.ATX 紫色线5vsb-----5v 正常

4.5VSB  转+3VSB
     4.1 一般这个3vsb 除了某星要通过双管(丝印一般为:25 RA)转换成 SIO_3VA
才能供给IO当待机电压,其他品牌主板的IO待机供电都是直接用+3vsb
4.2  这里要说明一下+3vsb_ATX  和+3vsb及供给CPU待机的VDD_33_S5(某星板子上的命名)  这3个东西的作用都不一样,检修的时候都要检查,一般的转换循序为  +3vsb_ATX----+3vsb----VDD_33_S5;但是在华硕的大多数AM4板子上  CPU的3v待机 直接采用+3vsb

                                                                                                    ------------------3v正常

5.  +1.8VSB   在大多数板子上 名称都为 VDD_18_S5  而且是用3vsb 或者5vsb进行转换得来 供给CPU转换成VDDPSB待机使用,但是在华硕上 直接命名为1.8VSB-----1.8v正常

6.  VDDPSB---1V左右   在大多数的品牌板子上命名这个CPU的 内存模块待机为VDDP_S5  这个电压 一般实际测量为0.9v

7.  这个电压在B350前后的AM4  会有,在300-400系列 我发现好多板子是有这个点, 但是几乎在待机情况下 是测不到0.8v的 ,顺带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VDDCR_SOC_S5    0.8V  所以这个板子上我是测不到,但是不要慌 先往后走

8.  桥的待机1.05v   这个电压的命名简直是五花八门 但是各位搜索 1p5或者p105,实在找不到 就打PM上去,肯定能找到 华硕上大多数为+1.05VSB_PM -----1.05v 正常

9.  这个IO晶振32.768  我要放在这写 是为了让各位新手区别开以前的老古董板子,在老的古董H61-B250这些时期板子上,是桥的待机晶振;因此这个晶振不是最后查的,应该是IO得到+3vsb/sio_va后就要起来了,且!!大部分AM4的高端板子上 在IO没给CPU发出上电请求之前,BIOS芯片的供电是没有的,因此不要用老古董的维修思维,插电就片选IO 配置IO总线,也不要上手直接像以前一样,直接去捣鼓B的3v/1.8v供电

10.  上面的hang卜郎绑都正常后,就会产生 以前经常说的分水岭----RSMRST#   3.3v   (很开心 我的这个板子就是到这就结束了,但是帖子为了照顾新手,会完整写完待机到触发)   我这个板子0v 不正常,但是 我看了下这个图纸,好像出厂预留有焊盘,直接用1.8vs进行上拉IO给出来的电源好信号告知CPU,待机完成,所以我直接飞线,修复亮机

11.修复后,亮机帖图

欢呼吧 各位亲,钱到手了~~~~~~~~~~
———————————————————————————————————————————————————————

12. 按下开关,给高低电平跳动信号IO 通知开机

13.IO发出上电请求PWR_BTN_L给CPU

14.CPU反回 SLP_S43# 告知IO 可以拉低绿线 (同时开启ATX的12v 3 5v...)

15.由于图纸资料问题,后面直接简述了,望谅解,福利已经给够各位了~~~留点面子给小罗,好交差......
    接着就是一路闪电加火花的 产生内存供电  内存的VTT~~~~

16.
         16.1:当CPU和内存吃饱了  发出两个PG 给IO 审查一下,顺带问电源要多个PG....
        16.2  :然后IO 吃PG 吃饱后,吐一个PG 出来
        16.3 : 板子的所有PG 汇总到一个地方,产生一个PWR_GOOD ,反回一个给CPU,和桥;告诉这两个麻瓜!可以自己动起来48M晶振和25兆晶振了
        16.4 :然后CPU发出两个复位,复位IO和桥
         16.5:桥这个麻瓜仔得到CPU大佬的复位后,才去复位PCIE卡槽啊  声卡啊 USB啊等等等等 .....

17.万事俱备,老子(CPU)开始工作了!!!!需要各位动动手指了!!! 各位得加分点赞了,下班睡觉,谢了! 各位大佬

 会员303751300鑫豆2025-6-26 13:37
 会员202956300鑫豆2025-6-17 17:57
 会员337913300鑫豆2025-6-16 17:00
 会员1137726300鑫豆2025-6-12 12:52
 会员704144300鑫豆2025-6-9 17:45

网友:
分析到位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点位图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B360和B365的好像都是INTEL系列的主板,AM4的好像是B350命名的

楼主估计着急写  太慌了

网友(2022-10-20):
楼主,点位图能分享下吗??

网友:
nice niu b ge lasi

网友(2022-12-15):
厉害。学习。  大神级别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喜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