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031主板PL501电感烧断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09-12):
经过万能表测量PL501的一端电压为18v,另一端没有电压,是否电压过高才把PL501电感烧断的,请各位大佬知道的回复,帮忙指点一下?为什么我下载的
在万能点位软件里打不开是什么情况?
电压过高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感两端通不通,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