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20M-K开机不显示,没有复位信号

楼主(2022-09-12):
一块华硕a320m-k,能开机,黑屏无显示,测量没有复位信号,各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芯片是ASP1106GGQW,pg信号也正常发出。这个型号的主板虽然修过几片,但修起来也没有特别好的思路。IO芯片是IT8655E,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有限,只能重点检测几个信号。其中35脚pwrok没有电压,正常是3.3v,上拉电阻一端有3.3v,另一端没有,应该是IO拉低了。根据经验,像这种大芯片损坏的几率还是很低的,应该是IO没有正常工作或者缺少信号。查了下几个电压输入检测引脚,vcore in 、vpp in 、12V in 、5v、in,发现5v in没有电压,查点位是由15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得到2v,对照实物发现15k的电阻已经不翼而飞,这个电阻接5v电压,故障应该就出现在这里,5v电压检测不到。从料板上找了个阻值相同的焊上(当然也可以改旁边的12v检测电路),2v电压也出来了,复位信号也正常发出,而屏幕也能够正常点亮。

网友A:
可能是拆主板时候,螺丝刀碰掉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拆主板时候,螺丝刀碰掉了电阻。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拆卸机箱显卡面板把它刮掉了,有一次我就刮掉一个电容

网友:
年轻有为,向你学习

网友:
赚点积分 。。。。。

网友:
主板断线了,不错

网友:
这个板其实是A320M-E,K的做工比这个好点。华硕低端做工差。基本是混用底板。

网友:
总之牛逼,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大厉害,借楼问一下b460主板的o_deep_s5正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经过2.6k由3vsb上拉。一头有电压io这头没电压,io已经换过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向你学习  技术很强

网友:
思路挺好 修的不错。

网友B:
应该是入液了吧,看到有点腐蚀了

网友:
修客户的 还有价值 ,修同行的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入液了吧,看到有点腐蚀了

不是腐蚀,板子还挺新的,那地方焊的时候没经验,把灯条搞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呢?楼主!

论坛上有哦